变频器再起动问题

楼主(2008-09-28):
晃电引起变频器再起动的问题探讨,如何在晃电时保证变频器所带的电机保持正常运行?

网友A:
晃电时无法保证变频器所带的电机保持正常运行!

网友B:
如果功率不大可考虑加装USP不间断电源,可解决瞬间停电的问题.

网友C:
在变频器里面有一个自动重启动次数的参数,可以通过设置这个参数的次数使设备在瞬间停电时,自动投入运行。

网友D:
我们这里西门子MM430变频器控制的风机使用自动再启动,实际效果较好,要使用捕捉再启动。

网友E:
偶看楼主应考虑如何提高你们电源系统的稳定性;二楼的想法可以参考。

网友F:
这个主题悬赏也没有好办法,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G:
变频器有瞬停再起动功能

网友H:
FS-ZD/E再启动控制器------解决连续性生产企业因雷击、短路产生晃电引起电气启动的问题!!联系人:孙先生?? 电话: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友I: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J:
??????? 楼主,可以试试,变频器有一个延时启动功能,找到这个(近似于我们传统的延时继电器作用)这样,即使出现电压波动,启动后,变频器反应会迟缓些.

也许有效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有瞬停再起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