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恒压供水

楼主(2008-09-28):
我要做恒压供水,压力是0.3公斤。用2线式压力变送器。不知道变送器怎么接。不知道变频器怎么参数设制。我用的是台达vfd-f7.5kw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百度搜索。。。。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solution&CompanyID=6-A5E7-7F27283EAEA7&Id=D-8A09-BA31ED17B139

网友A:
2线式压力变送器,其中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I1上,另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M上。

参数02-00        00

       02-01        02

       10-00        02

       10-01       你的压力变送器的最大量程

       10-03和10-04要根据你在现场的时候自己来更改

其次还要在变频器面板的压力值改为0.3

网友B:
(2线式压力变送器,其中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I1上,另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M上)   这样接不对,无源了。两线制要与电源串起来。

网友A:
对:CHUNJI369 关于

(2线式压力变送器,其中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I1上,另一端接到变频器的ACM上)   这样接不对,无源了。两线制要与电源串起来

内容的回复:

是采用24V电源的!

网友C:
2线式压力变送气要求电压是直流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