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灯问题

楼主(2008-09-28):
       最近由于长时间下雨,我们厂区的路灯跳闸了,以为是哪个线的绝缘不好怕接地了或者是相间短路(我们用的是铠式电缆),所以我分别把3根线单独供电跟两两供电,结果都没有出现跳闸的现象,但当3跟同时送电的时候开关就会跳掉,用摇表摇了下结果显示对地跟相间都没有电阻, 后来又把3跟线同时送电当时没有跳闸,但过了由10多分钟就跳掉了~之后就只能两根同时送电了,能帮我解决下这问题吗 ~非常感谢abs18812000@yahoo.com.cn

网友A:
可能还是电缆问题,可以3跟同时送电,用钳表来测电流.如电流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断路器,   贵姓潘??

网友B:
1.请讲清除多大的断路器,

2路灯的功率,多少盏,

3。是否为三相平衡接法。

4。电缆是单独分配还是共用,

5没有电阻---是无穷大还是为零?都得讲清除啊,大家好给你分析啊!

网友C:
电缆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路灯上,其中有一盏或多盏灯接头受潮失地。我遇过这情况,就是要认真逐盏去查找。或者先切断最可能有问题的灯后再查。

楼主:
对:陆青 关于

1.请讲清除多大的断路器,

2路灯的功率,多少盏,

3。是否为三相平衡接法。

4。电缆是单独分配还是共用,

5没有电阻---是无穷大还是为零?都得讲清除啊,大家好给你分析啊!

内容的回复:开关是100A的,24盏路灯,功率250W/盏。3相平衡接法,电缆是一根25的铠装电缆共用的,没电阻是电阻为0,这点我已经知道原因了,是因为路灯没有摘除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能还是电缆问题,可以3跟同时送电,用钳表来测电流.如电流没问题的话直接换断路器,   贵姓潘??

潘大哥,我用表测了下电流是相当的基本上都是20A

你认为会是开关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电缆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路灯上,其中有一盏或多盏灯接头受潮失地。我遇过这情况,就是要认真逐盏去查找。或者先切断最可能有问题的灯后再查。

谢谢了我会按照您说的在检查下十分感谢,可以留个信箱给我吗?

网友D:
跳的是漏开,还是空开..是漏开那么.有地方漏电,可能是雨水造成的.要一个一个灯查,不能怕麻烦.100A的空开要跳,可能是相间短路.根据你说的可能性小.

楼主:
对:杨小伟 关于跳的是漏开,还是空开..是漏开那么.有地方漏电,可能是雨水造成的.要一个一个灯查,不能怕麻烦.100A的空开要跳,可能是相间短路.根据你说的可能性小. 内容的回复:就一个3线的空开接继电器然后再接到定时器上,没有漏点保护器,十分感谢`我也正准备一个个的开始查了~就是 施工的时候电缆走的不是很规范,有的接头还在地下面这是比较费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