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伺服系统驱动器及运动控制卡接线等问题

楼主(2008-09-28):
                  向经验丰富的同志请教下面问题:

           比如:GALIL  运动控制卡 与伺服驱动器相连,中间通过一个互连模块(比如3900),一般在工程上怎么连接方便?

因为伺服驱动器上的信号引出插头可能与互联模块引出的不对应。是不是比如40芯的信号线电缆插头与伺服驱动器插座相连,

电缆的另一端就不用插头,而是把线分开,一根一根地接在端子板上?还是有别的什么简便办法?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应用的,我用的是美国delta多轴控制卡和施耐德的伺服驱动器,用得是脉冲+方向,你要知道多轴控制卡和驱动器每个端子的定义

网友B:
设计一块信号中转板。用于实现信号的分配,以及完成相关的逻辑控制,如使能控制回路,伺服报警处理等。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驱动器与互联模块或者说运动控制卡之间不能完全用插头/插座连接?只能用插头插座将信号从驱动器或者说运动控制卡引出,中间采用

单根线从端子板分出? 我想问的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讨教工程经验。谢谢各位的回答,欢迎继续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咨询您的互连模块的供应商,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言,确实没有什么简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