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上电报bb

楼主(2008-09-28):
  台达上电报bb,不能复位,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好象是外部中断!你查一下多功能输入。有没有设定为BB的!

楼主:
  现在关键是上电就报,不能复位啊。

网友B:
用线分别短接DCM到MI1~MI6后上电试试,这样报警就消除了,然后修改多功能输出参数。

楼主:
  谢谢,今天去试一下。不行大家在给点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线分别短接DCM到MI1~MI6后上电试试,这样报警就消除了,然后修改多功能输出参数。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我端接了,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方法错了。

楼主:
  朋友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还有其他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