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的润滑油选用?

楼主(2008-09-28):
一般的电机轴承在额定的时间内加一次润滑油就好了,现在遇到一台电风扇,没过2个礼拜就会卡死,加一点润滑油就好了,完全不像别的电机一年或半年加一次油就好了,这台风扇试过用润滑脂,变压器油,衣车油,现在没有找到更加好的油,朋友们你们说,要是把润滑脂与机油混合调匀再加可以吗会效果好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领教了,现在我找到一个办法了,先把轴与轴套清洗干净,再滴加浓度高的润滑油在轴套四周,最后加少许润滑脂在轴与轴套接触处,装上后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网友B:
你直接加润滑脂试试!!你试试凡士林

网友C:
2号锂基脂

网友D:
我的电风扇用久也不好了,找朋友弄些高档润滑脂加上就行了。价格是2K/升美国进口的,专门用在数控机床主轴轴承上的,只需一点就够了。

网友E:
一般壳牌的红色的那种润滑脂都行.以前给一MM修过一台风扇.加后用了很长时间都没事

网友F:
用二硫化钼效果可能不错

网友G:
不同的润滑油不要混用,先清理干净,再换上。

润滑油的选用可根据负载和转速选。

网友H:
润滑油的选用可根据负载和转速选用,我也觉得二硫化钼还可以

网友I:
选用航空润滑脂,使用周期可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