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的间接寻址

楼主(2008-09-28):
哪位大哥能给指点下利用间接寻址,往多个寄存器里存储多个数据,万分感谢。

(小弟以前用台达的做过,可这两种不一样,)

楼主:
哪位大哥帮下忙呀

楼主:
这是小弟用台达做的,请大精通200的指导一下。

网友A:
多个数据是否有规律?没有规律的话也不太方便

网友B:
你是想变址存取吧?看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表存储啊

楼主:
就是变址存,,通过变址存储器来改变存入的寄存器

网友B:
这是一段例子

网络1

LD     SM0.0
MOVD   &VB100, VD0

网络2

LD     M0.0
EU
MOVW   QW0, *VD0
+D     +2, VD0
AD=    VD0, +200
MOVD   &VB100, VD0

网友D:
上边的一个例子可以把QW0写进VW100为首的连续50个字中。直到最后然后循环。

触发一次写一个。再触发还是写在第一个。写来写去都只是第一个。

网友E:
9楼的例子有两个错误,1、SM0.0常ON,因此VD0中一直是VB100的地址;2、VD0中的数值并不是100,也不能用是否等于200来判断已经写入50个字。故此程序并不能把QW0写进VW100为首的连续50个字中。修改如下:

Network 1

LD     SM0.1
OB>=   VB10, 50
MOVD   &VB100, VD0
MOVB   0, VB10

Network 2
LD     M0.0
EU
MOVW   QW0, *VD100
INCD   VD100
INCD   VD100
INCB   VB10

网友E:
第二段有笔误,应为:

Network 2
LD     M0.0
EU
MOVW   QW0, *VD0
INCD   VD0
INCD   VD0
INCB   VB10

网友D:
这是三菱跟西门子的区别。

要是三菱,除了SM0。0搞错以外其他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可以用表存储的指令啊,

网友G: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