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子显示仪表故障维修

楼主(2008-09-28):
我们用的是东辉智能数子显示仪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温度显示停止,达不到需要的温度,分析原因怀疑是表的问题,换过后仪表显示正常。现想维修一下仪表,但不知从哪里入手,请哪位高手赐教!

型号: DY21Z20

网友A:
出现这种故障,一般用户自己无法修复,要寄回厂家处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接的是什么输入信号。温度显示停止是什么意思。是显示没有变化始终是一个值,还是有变化。只是测量值不对。。

网友C(2009-01-04):
如果设定的不合适会出现温度停止,是不是上限限定了!

网友D:
 显示停止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报警类似信号呀?不过我们公司也用过东辉的仪表,用来自动调节压力,阀门可以调节,但是面板无法显示压力,显示的是电流信号

网友E(2009-02-03):
东辉的还可以啊,我这里都用双输入的呢,温度显示停止没有听说过呢还,如果新换上的和原来的设定一模一样的话那就是仪表的IC问题啦,这个自己不好解决的

网友F:
寄回厂家维修

网友G:
我用的双光柱PID调节仪,(现场为气动调节阀,),为什么面板上的数字为出现乱码呢?有一台是用了几个小时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H:
我经常修,有两种可能,CPU坏了.或11M的晶震坏了.只要找到合适的CPU或晶震换上,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I:
TO:bwf2001请问你的晶振是用在复位电路上的吗?

网友I:
我们的仪表晶振或者CPU坏了,直接仪表不显示。

网友I:
对:sddyzdh 关于

我用的双光柱PID调节仪,(现场为气动调节阀,),为什么面板上的数字为出现乱码呢?有一台是用了几个小时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有时干扰会导致这个问题

内容的回复:

气动调节阀?边上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干扰?

网友J:
如果CPU坏了,用户是无法维修的,现在的数显仪表CPU都带程序的。

网友K(2009-03-05):
写清楚问题,直接找厂家www.bjhc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