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霍尔那里卖。或怎样代替。

楼主(2008-09-28):
我是新手,请各那位师傅指点,台达霍尔多大机器用多大的怎样运算。谢谢了。

网友A:
霍尔里面都是运放和电阻,可以更换,找别的霍尔内部元件替换即可修好。

楼主:
我是新手,请各那位师傅指点,台达霍尔多大机器用多大的怎样运算。谢谢了

网友B(2015-12-15):
引用 网友A:
霍尔里面都是运放和电阻,可以更换,找别的霍尔内部元件替...

 055B43B两线一圈的霍尔用的运放是什么型号的?我用NaOH溶液泡了一上午,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