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电脑安装RSNETWORX时,总提示重启电脑

楼主(2008-09-28):
我电脑安装RSNETWORX时,总提示重启电脑。我把注册表修改后,又提示我说电脑已经安装了更高级的版本。我的电脑以前确实安装过AB的PLC程序和那LINX。

那位兄弟能不能帮我解决咯?

网友A:
Networx安装前需要关闭RSLinx服务,是不是没有关闭RSLinx服务啊?

楼主:
不是呀,都还没装呢。

网友B:
安装RSNETWORX时有一个选择,安装RSLINX的,安装完之后再安装RESNETWORX,这样试一下。

网友C:
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机器上试一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