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火线与零线接反?

楼主(2008-09-28):
           单位一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调试阶段误将开关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接反,设备正常工作,后发现校正过来,开关电源是日本COSEL:LEA50F-3R3,为什么零线与火线接反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呢?这种接法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开关电源是交直交直,所以无所谓呀。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存在零线和火线接反的问题。

网友:
不存在。都是交流电。。。

楼主:
那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入都标有火线(L)、零线(N)和地线(E)?

网友C:
都是交流电。。。 设备工作没问题,但开关都是控制火线(L)的,接反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D:
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一般开关电源在L上有一只起保护用的小东东而已。

网友E:
1、开关电源输入单相交流电时,两根电源线无极性;

2、开关电源输入单相交流电时,要考虑系统保护方式,火线、零线不能倒置;

网友F:
开关是两P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零\地分开的供电系统,是可以的

网友H:
  开关是无极性的

网友I:
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但是有地就要注意了,为了安全最好区分开。

网友J(2008-11-17):
开关电源内有一个熔断管,为了安全,应该是串接在L端,

网友K:
都是交流电。。。 为了安全最好区分开。

网友L:
因为里面有一个开关的,如果开关搞错了,变成控零,就会有隐患。

网友M:
楼上的解释不错,我做过一个承重信号放大器的接线,打开后发现火线端子后面接着保险呢,如果不按端子线标接的话,保险控零了!

网友N:
开关电源内有一个熔断管,如果搞错了,变成控零,就会有隐患。

网友O:
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

网友M:
但要考虑安全啊?零线进保护的太少了

网友P:
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 但要考虑安全,还是不接反的好.

网友Q:
应该不影响正常工作,但最好不要反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 但要考虑安全,还是不接反的好.

网友S:
开关电源是交直交直,里面有二极管整流所以无所谓呀!

网友T:
还是为了安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U:
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但是有地就要注意了,  为了安全最好区分开。

网友V:
最好按着开关电源上标示的接法接

网友W:
最好按着开关电源上标示的接法接
因为火线上串了保险,而零线没有,火电的绝缘现对来说做的更安全点,所以接反后在出事故时更严重些

网友X:
主要是在n那里设立了一个快速熔断器而已··如果接反··工作正常···故障一来···n对e断路···设立的熔断器不起作用···危险就来了··也就是为什么会分开的原因···这就是国外电气安全的细节···

网友Y:
你最好倒过来,这样作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U:单相交流火和零颠倒不影响工作,但是有地就要注意了,  为了安全最好区分开。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都是交流电。。。 设备工作没问题,但开关都是控制火线(L)的,接反了有安全隐患。

网友AB:
主要是安全问题。这样别人更改线路可能会短路

网友AC:
单向交流电不会影响,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AD:
因为开关电源的初级都要经过整流滤波变成直流电压,无论输入的火线零线怎样变化,电源开关管上所加的都是正电压,都不会影响到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的,在火线上安装保险管是为了一旦电源有故障能够切断带电端,也能够防止扩大故障。

网友AE:
我感觉是一样的吧     (多数的)没事      电压一样  电流一样

网友AF:
在输入端交流电零线和火线接反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一直都是随意接的,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反映.

网友AG(2008-12-17):
没见过,怎么接都可以的

网友AH:
220的啊,有什么关系的啊,

网友J:
应该没太大关系,不过还是按接线端指示接,L端,串接有保险丝

网友AI:
没有关系的,开关电源里面是逆变工作的不影响。

网友AJ:
如果有的电源有极性说明,最好还是接规定接比较好,也不麻烦吗!

网友AK(2009-02-02):
如果接入两根火线呢?(国外电压,三相220V)

网友AL:
开关用的是两P的,接反了影响不大,检修时开关能将火、零线一起切断,想想家里的电视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