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前辈,空开上下进线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经常看见,贴子说有空开是下进线的,我没用过.见过人接过.我认为是不对的.但有看见说有专门的下进线的开关,

现在请教前辈:空开的上下进线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来设计空开的进线.使用的电工怎么判断.开关是上进线还是下进线.谢谢!!!!!

网友A:
1)大容量ACB/MCCB断路器因为考虑组装/接线工艺的合理方便,采用下进上出的出线方式很普遍..

2)很多型号的断路器在定型试验时已经做过检测,其在产品说明中会标明允许采用下进线方式,并标注相应的断流能力;

3)从原理上讲,下进线方式对开关的断流能力有一定影响,对于没有说明允许下进线的断路器,原则上其断流能力的选用必须比常规上进线方式高一个以上等级!

4)厂家一般对于下进线开关,会有相应的标识措施(比如柜门上的一次模拟图,在开关下桩进线处标注"接电源"等..至于运行电工如何判断,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没必要

 在这里罗嗦.否则降低论坛的档次!!

网友B:
线线线线线

楼主:
1楼,2楼,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