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个菜问题:广数系统Z轴驱动故障

楼主(2008-09-29):
  检查接线没问题,把控制线与x轴对换也没动作,请教各位师兄那里问题?

网友A:
你的问题说的不明不白,让人怎么回答呀?还是把故障情况详细说一下吧!

楼主:
 小公司自己改装的数控铣齿机,产品是汽车防抱死齿圈,使用的是广数的控制系统,曾经出过一次故障:z轴走到头显示z轴限位故障后来用手将工作台推回后重启机床好了,现在是重启机床进入系统后x轴不能手动或程序移动z轴也是这样并且提示报警:z轴驱动故障。将机床关掉,手动移动x轴z轴没问题,重启进入系统后就是不能移动x轴z轴,无论是手动还是执行程序都不动,并显示上面的报警。

 机床不用回原点,从来没回过。当年改装时也是请人来接线的。

网友A:
请仔细查看,是否准确设置了软极限参数,广数系统不太熟悉,你可以查看广数的技术手册,总之,软极限设定要适当;其次,检查机床加工工艺范围是否与工件尺寸匹配,是否工件尺寸太接近工作台极限行程了;夹具设计是否合理,保证能够充分利用机床行程;最后提醒一下,加工中应该适时回原点,消除累计误差和随机误差。除此之外,数控系统有何报警?伺服系统有报警吗

楼主:
       谢谢 piston ,现在故障消除了,可能是丝杠太紧了电机启动时带不动,移动了工作台,重新启动机床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