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7-400装载存储器不能compress故障?

楼主(2008-09-29):
各位大虾:

      小弟不小心在线更改了程序,导致S7-400     412CPU装载存储器显示100%(我没有做大的改动,我的CPU插入的是一个1M的RAM),当我压缩时,一直提示我‘This   action   is  not permitted   because  progrimming   device  fuction are  stil  ative'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各位指教?能导致出现此提示的主要因素有那些??

网友A:
将CPU设置为STOP位

楼主:
对:千山独步 关于

将CPU设置为STOP位

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但还是提示我同样的问题!!!郁闷呀

网友B:
要解除强制,也不要在线监控变量,我遇到时是这么处理的,并不用切到stop模式,run_p即可。

飘。。。。

网友:
RUN_P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