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十小时计时问题

楼主(2008-09-29):
各位高人:我要对一个系统运行进行监控,十小时后使系统停运,但s7的计时器最大计时2小时多,请问能否用时钟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A:
s7的没用过,但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你可用2小时的计时器,到达启动时间再启动下一个计时器,然后再启动下一个,直到30小时为止。

当然也可用其他方法,如采用分钟脉冲,60个脉冲就是1小时。

网友B:
计时器乘以计数器,多长时间都可以搞定。

网友C:
计时器乘以计数器,多长时间都可以搞定。 时钟首先得有实时时钟功能 而且10小时循环的话做起来也不方便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ton ,tof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D:
用一个计时器,到时间自动加一,存储到一个数据单元,然后比较存储的数据和你设定的数据相等,就可以达到停机的目的了,本人用这个经常给一些无赖的用户设定。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本人觉的 定时器乘计数器 可以实现。比如定时器定时10s   再加一个计数器计数10次。10*10=100s了。

网友G:
加一个计数器来实现十小时的计时功能。

网友H:
不错,定时加记数

网友I:
有小时记数啊,结合记器进行.

网友J:
用定时器加一计数器就可以,书上有,是个经典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