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受干扰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29):
各位大侠: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个怪问题,在单片机电路板上要焊个铜丝作为天线才可以正常工作,否则就没有输出?别人讲的是接地或作屏蔽,我这个倒怪还要拉天线?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什么原因?附图如下

楼主:
单片机为AT89C2051,P3.0/P3.1/P3.4/P3.5/P3.6/P3.7接5V,P3.2/P3.3接输入信号

楼主:
不好意思,P3.6没有

网友A:
要天线干嘛?通讯?

网友B:
看不出来有用天线的必要,很基本的电路。

楼主:
不是要天线,是不加天线就动作异常!

网友C:
说细一点,你的“天线”接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不用天线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输出靠哪个输入检测以什么逻辑来动作?

楼主:
就是把一条铜线放在9/1011/12脚的位置,各种输出动作就很正常!一旦把铜线去掉就没有输出动作

网友B:
建议把9、10、11都接地,接地的铜线尽量粗。

网友D:
建议把没有用到的引脚接上拉电阻防止干扰从其输入,电路板上电源接地加粗,还可以覆铜

网友E:
在芯片的输入输出上加上光藕隔离,AT系列的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差的.

楼主:
好,我再试试!搞定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C:
TIGERMU说的对,把没有用到的管脚接地,要么上拉接5V。检查CPU各相关引脚有无虚焊、更换CPU、电源地与仪表外壳(大地)通过电容相接等等,都可一试。

另外,刚看了一下你的图纸,似乎你有两个开关是直接从CPU引出来检测,俺一般不倾向于这样用,呵呵。送到仪表外的弱信号,一定要隔离。如果是我来做,即使不隔离,至少也会加个限流电阻接地;或者最好是加上拉电阻,然后通过开关接地。

楼主:
想起时正是忘记:

?????? 您好!正如您的指点我把电源地与仪表外壳(大地)通过电容相接后就ok啦!谢谢

网友C(2008-10-31):
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找到本质,才是真的成功,实践才能上升到自己的理论。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这个板子和两个电磁接触器装在一个柜子里,发现有时加热器怎么都不加热/有时水泵持续加水,这肯定是干扰所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教教我啊!我这板子又不能装到别的地方,我想给板子打热熔胶把它裸露在外的金属引脚封起来,会不会有效果阿!

楼主:
这就是这个板子图片!
zhe shi

网友F:
增加外部看门狗,内部有时不行

楼主:
如果换个地方安装,就是离开一点距离或在外边加个金属外壳怎么样?

楼主:
哎呀!大哥你路过也不指点一下!

网友G:
有需要三菱液晶屏的吗?从4.3寸到15寸之间都用,用于军工业和工业用的,宽温,支持零下20度到70度之间  13520825301  QQ347311454

楼主:
扯把你,在做广告阿!这个论坛严禁做广告!

楼主(2008-12-04):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给我推荐一种看门狗IC,我想加装个看门狗IC不知道选择哪种好!谢谢

网友H:
这样的东西想在现场使用基本不现实

楼主:
这个电路板只是做实验的,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不敢layout  PCB板,要做一堆问题板那不麻烦大啦!先用这个实验,加装元件也容易,不知道换89S51内部有看门狗电路的单片机可不可以?

网友I:
输入可以光电隔离一下,最好再加个LED指示。输出部分R5、R7没用吧?R6、R8应接7805输入端,三极管基极加下拉电阻。

网友E:
继电器火花干扰,触点加无极性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