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变频器通讯报A083怎么办?

楼主(2008-09-29):
做了一个实验台,用了一个西门子300的plc 连了一个变频器,按说明书对变频器进行了设置,p60=5 设置的,硬件也组态好了,但是变频器老是报A083故障,plc和变频器无法通讯,有哪为知道怎么设置变频器与plc的通讯参数吗?

网友A:
通讯板检测超时

网友B:
设置连接量了吗,看样子,楼主应该是连的6se70变频器吧,请参照通迅实例后试试.

网友C:
P918地址什么的设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