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能下载程序,上载时出现数据接收错误?

楼主(2008-09-29):
为什么能下载程序,上载时出现数据接收错误?不能上载(FP0-C16). 下载后监控时也出现"数据接收错误"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现场干扰比较打

楼主:
更换电脑后正常,怀疑是电脑原因.

网友B:
不会是电脑接地原因造成通信错误吧!!

楼主:
请问楼上笔记本电脑接地是什么地方出现接地 . 是否通讯线接地.为什么开始使用没有问题? 现在出现问题.

软件卸载后重装还是一样,

网友B:
首先我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牌子手提电脑?记得以前有人讨论过华硕手提电脑没法连接PLC之事,好象是连接口与通信线接触有静电产生火花。

楼主:
但是我在使用其他PLC 的软件时没有问题. 只有使用松下的也是最近出现的问题. 不过我也相信是电脑的问题造成.

因用不起名牌吗,使用一杂牌货,台湾产型号:I-Buddie .我也不知啥牌.请帮助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B:
以来如此,你不防在晚上的时候在关闭电灯后,再连接一下通信线看看,有没有出现静电火花。如果有那应该就是问题所在吧!以上是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C:
串口5阵脚是和外壳相通的

网友D:
连接时现场附近有没有角磨机.切割机等很大的噪音设备.这点我深有同感.

网友E:
将程序版本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F:
大部分通讯线的屏蔽层与两端的金属外包相通,应剪开外皮,屏蔽层断开一端才能提高抗干扰性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原因是我的本本存在问题,更换本本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