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链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9):
西门子的WINCC,点击   停机   机器能停下来,但WINCC画面没显示停止(如果正常的是停机后画面也显示停止状态),过5秒左右机器在无操作的情况下自行启动(误启动)。是什么原因??

我个人的理解是。

也就是点击   停机   机器能停下来PLC停了。WINCC没停(问题),一个扫描周期后,WINCC自检把PLC启动了。大楷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可能是PLC输出为常点(相对于点动)输出类型,上位给出的是脉冲信号,停止信号输出设备停止后,由于随之的复位,设备再次启动。

仅是个人观点,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自己再观察下吧

网友B(2009-04-09):
如plc程序不为点动,可将停止信号时间加长(延时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