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9-29):
手上一台西门子55KW变频器(空调水泵上用的)。。刚开始是炸整流桥及继电器损坏。。把这些换掉后通电就报F231(说明书上说是输出接地或是缺相)。。。复位不了。。。通电两分钟后按复位OK。。。运行正常。接电机出正常。。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变频器是没有霍尔元件的,,,,是在输出端串电阻检测的

网友A:
最有可能是捡测电路中的小电解,或者驱动部分的小电解有问题,把它换掉一试。

网友B:
电流检测部分故障,可以搞定13842054886。

网友C:
这个变频器我知道,如果没找出问题,还会跳的。

网友D:
把驱动上的小电容换掉,OK

楼主:
驱动部份的电容都换掉了哟。。。电流检测就在输出端(U V W)各串一个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哟

楼主:
电流检测都是经过一个084的。。我把084换掉试试

楼主:
别沉下去哟。。问题还没解决。还有朋友们再说说。。。。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查所有驱动部份及电流检测部份都正常。。。最后查出开关电源24V不够,将此问题解决后变频器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