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改》!帮我写下这个梯形图语句表。。谢谢老师。。。。。

楼主(2008-09-29):
                       I31(常闭)                                                i 0

------Ⅰ  /  Ⅰ-------------Ⅰ         Ⅰ-------------OUT M106

                                              ↑ ---------Ⅰ         Ⅰ  --------↑       I1

                                              ↑--------  Ⅰ          Ⅰ--------↑        I2

                                              ↑---------Ⅰ           Ⅰ --------↑        I3

                                              ↑ ---------Ⅰ          Ⅰ---------↑        I4

帮我写下这个梯形图语句表。。谢谢老师。。。。。

是光洋的plc。。

为了画这个图。用了1个小时。郁闷。。。。

网友A:
这些是什么啊?没看明白?

楼主:
老师们。你们都哪去了啊??是不是放假都去HAPPY了啊。。。。

别走啊。。。我需要你们。。。。。。。

网友B:
你能不能画个稍微好一点的图

这个看不懂

网友C:
AN  I  31

A(

O  I  0

O  I  1

O  I  2

O  I   3

O  I  4

)

= M  106

网友D:
最好把I31放在I0后面

网友E(2008-11-11):
LDI   I31

AND  I0

OR  I1

OR   I2

OR  13

OR  14

OUT   M106

网友F(2008-12-24):
LDI       I31

LD        I0

OR        I1

OR        I2

OR        I3

OR         I4

AND   LD

OUT     M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