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转子窜轴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我公司有一台10KV  4500KW的高压异步电机,负载为大型风机,在正常运行时出现转子来回窜动现象,来回有3mm左右,请问是否属于正常?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轴瓦不发热就属于正常,一般刮瓦时都留有余量。我曾亲眼见过1600KW电机转子轴向窜动达20mm的。如果窜动突然变大要立即检查轴瓦。

网友B:
如果轴瓦发热不正常,轴瓦该修了

网友C:
你们是不是过了风机的穿震期。要不就该检修了

网友D:
风机叶片如果动平衡不好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E:
这些问题应该由机修解决了,我也在华润滑做过,你说的是不是水泥厂的设备啊。我们是工控。

网友F:
现在用的怎样               解决了吗

楼主(2008-11-04):
不好意思,还没有解决,窜动仍然存在,轴瓦温度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G:
我们公司有一个2800KW6KV

 和你说的一样师傅说没什么事

 正常

网友H:
窜动要根据刮瓦的时候留的富裕量来考虑,如过窜动部会使瓦温升高的话,应该是正常的,我们单位的1250电机,轴向窜动不是很大,但轴瓦温度很高,搞设备的业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强冷却。

网友I(2008-12-10):
单独试电机能实验出来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J:
也许该维修了,窜轴不是很厉害还可以的,否则对设备危害很大的。

网友K(2009-02-05):
我这里有一台 6KV 355kw的两极电机 单试电机 轴向窜动2mm左右 什么原因能引起电机转子轴向窜动呢?谢谢

网友K:
有人在线吗?

网友L:
去电机维修厂,可以解决。不过一般这样用也没事,查一下有无止退装置。

网友M(2009-08-27):
正常现象,一般转子在磁中心线向左的串动允许3MM向右也是3MM,所以总的串动量为6MM

网友N:
“我公司有一台10KV 4500KW的高压异步电机,负载为大型风机,在正常运行时出现转子来回窜动现象,来回有3mm左右,请问是否属于正常?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正常现象,一般情况大型电动机的轴身串动间隙允许值为轴径直径的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