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请教

楼主(2008-09-29):
一台富士P11 18.5kw更换主板后无输出(面板显示有频率输出),测光偶输入端为直流状态(无脉冲),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A:
为何更换主板?最初是什么故障?你能确定主板是好的吗?

网友B:
幻觉,一定是幻觉,或者测错了。

网友C:
CPU未检测到母线电压。

网友D:
5V电源坏了。

楼主:
主板是从深圳总公司发的;5v应该没问题,因为一运行4506的输入端3脚就是5v(不是脉冲,是直流),另外如果cpu没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不报警吗?

楼主:
变频器是18.5kw,p11的,最初是由于从端子进高压将主板烧坏,另外请问光偶导通时还是关断时IPM模块输出,为什么运行时所有的光偶都导通了,如果是光耦导通IPM内部的IGBT导通的话,模块早就该炸了。

网友D:
驱动板上的小变压器,5V

网友E:
有没有搞错啊!

楼主:
我测了一下,5v没问题,直流电压检测也没问题(变频器选监测状态能读出直流电压),就是运行时上桥臂全部导通,下桥臂全部关闭(操作面板显示完全正常)。

网友F:
驱动板上的变压器是不是坏了?

楼主:
跟主板连接的插座上一共有几组电源?分别是多少伏?

网友G(2009-05-04):
楼主,我和你问题一样,顶起来,看有高手遇到这个问题没!!

网友H: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的参数没有设置,或者是设置错了,如果刚刚换了新的主板,有些还是变频器换了东西,还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G:
就没人搞定这个问题吗???

网友I:
我帮你搞定好了, 13968026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