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不均

楼主(2008-09-29):
一台2000KVA变压器引出7根150平方电缆至低压柜发现其中有几根电缆特别热,测量电流热的最高700A不热的最高200A。再并入一根150电缆,也就是8根电缆热的现象依然存在,请问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是负载不平有关把负载分平就可以

网友B:
 变压器上一般是用母排或一根电缆接出,你这7根是怎么接的?接在哪儿?加的那根是怎么加的?你用的电缆到底是4X150的,还是单股150的?一般都是接进一个低压柜后再分,你是不是分别进了几个柜?

网友C:
若真是几个导线并联,相当于电阻并联电路,电阻小的支路电流比较大,直接原因是电阻不一样大,我推测几种可能,1、施工导致的个别支路的接触电阻较大,接头做得不好;2、会不会个别电缆中间有接头,电流小的有肯能就是电缆拼接;还有一种极不常见的可能,电流有集肤效应,通俗讲电荷怕挤到一块出痱子。

楼主:
我一共用了26根电缆其中零线是用95平方2根,其余的3相每相是8根单芯的150平方电缆。在其中一相的电缆中有1根150的电缆特别的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负载不平衡

网友E:
如果不是接触不良或线圈绕组本身造成的,那么就是负载的不均衡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共用了26根电缆其中零线是用95平方2根,其余的3相每相是8根单芯的150平方电缆。在其中一相的电缆中有1根150的电缆特别的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复:

这是那一相上的负荷重了,看一下这一相上有些什么负载,分一些到其他相上,尽量保证三相电流负荷平衡。

网友F:
你把这根特别热的电缆换个相序试下,考虑这根电缆有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