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A1SD75P2-S3

楼主(2008-09-29):
各位高手:

                    现在用三菱A系列定位模块,A1SD75P2-S3   ,现在发现参数设好,原点搜索都正常,多段速也可以实现,但现在只能反转,不能下载转,点运JOG也是,是不是要在模块里面还要地方要设置,我手头上有两个模块,换上去都是一样现象.接线反复检查,没有接错线,用线性接法.

那位有这方的经验支持一下,

                                                                                                    谢谢!

                                                                                                    周生     QQ:117684640

网友A:
PLC锂电池 伺服电缆 PROFIBUS 连接器
承接工程编程设计 控制柜配电柜调试 DEVILBISS-JGX-502喷漆枪
三菱AQ 欧姆龙C200H低价
广州杰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天河软件园建工路11号4楼B32
联系人:王涛 电话: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OICQ:56583310 阿里旺旺号:monkey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