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编程中的NETWORK是代表什么意思 ?

楼主(2008-09-29):
请教高手西门子编程中的NETWORK是代表什么意思 ?

网友:
就是一个程序段

我猜像电路中的一个网络。从流入到流出。所以叫network,

网友A:
是叫人费解,应该叫Segment之类的

网友B:
NETWORK:网络

一个网络就是一个程序段,输入输出之间有关联的一些存储元件。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但是不能像三菱一样都写在一起吗 ?

网友C:
NETWORK:网络 每一个网络就是一个程序段 二者在这方面有些差别

网友D:
西门子编程软件中的network相当于其它编程软件中的一条回路。不同的是西门子编程软件软件中只有左竖线没有右竖线,称之为能量流。其它编程软件基本上都有左右竖线,而且是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块。

网友B:
其实那个品牌的软件本质都是一样的,每个软件都有网络,只不过没有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在软件界面上没有隔开。对于是否有左右母线,只是编程软件的程序界面不一样而已,不能要求每个品牌的软件都一样——就像老式手机,有些是内置天线,有些是外置天线。

网友E:
其实就像电源,具体怎么用电就得看你的程序

网友F:
西门子的就这样,打印程序的时候最不安逸,相当费纸

网友G:
一个网络就是一个程序段 NETWORK就是一个程序段.

网友H:
留位置给你写注释用的嘿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编程软件中的network相当于其它编程软件中的一条回路。不同的是西门子编程软件软件中只有左竖线没有右竖线,称之为能量流。其它编程软件基本上都有左右竖线,而且是所有的程序都写在一块。

说的有道理哈!支持!!

网友J:
用中文版撒

网友K:
程序段啊!!!里边也可以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