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C3中SSA buffer的状态字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9-29):
我的理解SSA buffer应该是设置从站地址的存储,它由New_Slave_address,Ident_Number_High,Ident_Number_Low,No_Add_Chg, Rem_Slave_Data additional application specific data这几部分组成,但是这几个部分在实际中应该怎么应用啊?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 DP报文Set_Slave_Address由New_Slave_address,Ident_Number_High,Ident_Number_Low,No_Add_Chg, Rem_Slave_Data additional application specific data这几部分组成,但是这个报文由SPC3自动处理,SPC3自动把主站发送的报文中New_Slave_address这个字节的值放到SSA buffer中,然后发出中断,等待程序来处理。

楼主(2008-11-03):
知道了。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