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

楼主(2008-09-29):
各位好。我想问一下:书上都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会产生高压。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会产生高压。但在平时更换时也未见产生高压啊,为什么呢?请各位为我解惑释疑。我看过一本资料书上说因为它是穿心的一次侧只有一匝,所以不会产生高压,请问这样说对吗,如果会产生高压,换换电流表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我看过一本资料书上说因为它是穿心的一次侧只有一匝,所以不会产生高压,

不对吧   一次测确实是一匝或者是几匝,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多匝,全当时升压了

换电流表或者换电度表是一样的, 在接线端子处将互感器的两端短接,然后操作即可,

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