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29):
我在维修中遇到了一个问题,一台FX1N-60MT PLC在使用中出现故障灯一直闪烁,想读里面的参数时,出现参数错误提示无法读出!再想重输参数时也不能进行!现在请教高手们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让它正常运行!

网友A:
看看拔到STOP试试能读程序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是不是可以复位的?

网友B:
程序能不能读出来,是不是改程序时出了错,要不看一下错误代码,看电池有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