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的公差是怎样的

楼主(2008-09-29):
请问大家轴和轴套的三种公差?

网友A:
不是三种公差,大概有10多种(没看书仔细查)。

网友B:
请问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的公差是怎样的 ?

1、孔的内径减去轴的外径的代数差为正、为负分别称为间隙配合、过盈配合;

2、处于间隙配合和过盈配合之间的配合为过渡配合,即公差带出现了交叠;

网友B:
1、公差是工件尺寸允许的变动量,即公差等于最大允许尺寸减去最小允许尺寸!

2、公差时描述一个工件的尺寸的物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