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请教

楼主(2008-09-29):
要设计一个带力反馈的装置,是否一定应选用力矩电机?

以前用过步进电机,只要在电脑里插块控制卡就可以控制其运动。

不知道力矩电机不是不也可以这么玩。有什么可选用的控制卡型号么?

谢谢!

网友A:
带力矩反馈和具备力矩控制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算是使用力矩电机,也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力矩反馈,往往只是通过电流的控制,间接控制输出力矩而已。

一般而言,泛用伺服电机工作于力矩模式时,控制接口采用±10V模拟信号,控制卡只要具备这样的输出接口即可。

网友B:
用上伺服电机最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