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互感器的倍数是多少

楼主(2008-09-29):
互感器的倍数是多少,是不是就是上面的数字

网友A:
互感器分为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电压是100V,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是5A;互感器的倍数应该是互感器名牌上一次电压与二次电压或者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比值的数值,比如:某一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电压是10000V,二次电压是100V,那么该互感器的变比为10000/100,倍数是100;某一电流互感器的的一次电流是500A,二次电流是5A,那么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是500/5,倍数是100。

网友B:
与电结缘说的很对,倍数就是一次侧和二次侧的倍数比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教。太精彩了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教。太精彩了..

网友C:
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