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拂撕

楼主(2008-09-29):
各位大哥好啊,前几天在我在厂里装了一台丹拂撕变频器,我那是22KW的,厂里是7。5KW的,我就那来带两个马达;用了一个星期就烧了一个马达烧了,厂里就不敢用了,我今天装了两个电抗器,一个马达一个,我还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烧,想请教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A:
一个马达安一个热继电器肯定不烧

网友B:
还会烧的 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C:
看看参数吧,不知是那个系列的。

网友D:
丹佛斯VLT5000,输入电压是575-690V的,参数设置好的,热继电器也有。我以前没装电抗器之前用了5个小时,不过,我装了电抗器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问题。各位大侠,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D:
怎么没人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