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无功补偿问题

楼主(2008-09-29):
我单位变压器1250KVA,运行电流500A左右,负荷绝大部分为电焊机,电流频繁波动,用低压无功补偿,容量640KVAR,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通电显示功率因数只有0.2-0.3左右,指针功率因数表指示也在0.5以外,电容全部投入显示只补到0.8-0.9。请各位大哥给分析一下,功率因数指示是否正常,变压器功率因数有这麽低吗?

网友A:
  因数好像得0.9以上吧(电业局规定),个人建议 1 因为是电焊机,电流频繁波动 可以调整一下自动无功补偿控制器的透切时间,一般都是30秒,可以调低一些。2 适时增设电容。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B:
这是很正常因为电流频繁波动太快,自动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一般都是30秒,你就是时间调短也不一定可行。

网友C:
负荷频繁波动的用电场合,建议使用动态无功补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楼上说说,怎样补偿负荷频繁波动的用电场合,学习了

网友E:
建议使用动态无功补偿,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建议使用动态无功补偿,可以解决问题,我门用过,效果不错.就是比较贵

网友G:
动态无功补偿是咱回事?

网友G:
d 在百度搜了一下,如下:

GSTSF-580/0.4晶闸管投切型低压动态无功补偿兼滤波装置

GSTSF系列的晶闸管投切型低压动态无功补偿兼滤波装置是广州市高晟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应用于突变负荷谐波治理和无功补偿的设备,特别适用于电焊机群,空压机群,注塑机群等突变符合,特点如下
实时动态补偿电网中的无功功率、滤除电网谐波
具有分相补偿控制功能,可对三相不平衡负荷进行无功补偿、滤波
对于三相有功不平衡负荷还具有平衡三相有功的功能
采用晶闸管作为投切开关,动态响应速度快(25~40ms)
能够实时监测电网的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等运行数据
具有完善的过压、欠压、缺相、过流、短路、声光报警等保护措施
具有手动、自动切换功能,可实现:循环投切,编码投切,顺序投切等
在晶闸管两端电压过零时投入滤波支路,实现投入时无合闸涌流、切断时无电弧重燃、无需放电即可再投
可设计成2次、3次、5次、7次、11次单调谐或高通滤波器
欢迎来电咨询 胡先生13631401504

网友H:
是啊,楼上查的很清楚了,一般常用的自愈式电容器配合微电脑功率因数控制器只适合用在负何相对较稳定的场合的综合性负载类型,楼主所用的电焊机主要是体现感性和容性负载上.

网友I:
应该搞个无功功率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