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正冲反冲的问题!

楼主(2008-09-29):
      使用6RA70装置上的开关量输入端子36和39,怎么实现正冲反冲的功能阿,需要设置那几个参数阿,我没怎么使用过直流调速,不过看到一台单轧机的图纸上是这么做的,在电脑上看了半天装置的参数也没搞清楚,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呵你需要内部参数的组态连接,需要好好的看下说明书

不是一两下能够说明白的

楼主:
对:建敏 关于

呵你需要内部参数的组态连接,需要好好的看下说明书

不是一两下能够说明白的

内容的回复:你的意思不就是那些所谓的连接器吗?但是从上载的参数根本看不出来那两个数字量输入的连接去了哪里,交流的食粮控制我还明白点,直流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2008-11-12):
对功能图看的很清楚对功能图看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