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使用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29):
    我这里有两台西门子的6SE70的矢量控制变频器,在使用中出现几个问题:

1,在开始的使用中,我的速度给定使用的是靠程序控制的模拟量输出0-10V的模块,但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变频器达不到50HZ的问题,最高只能到35HZ左右,接地也是不起作用,0V共地也是不起作用,后来改为了电位器给定就可以了.

2,两个变频器从一开始的使用到现在改为电位器给定都出现了给使能以后有一个0.03HZ的频率输出,而且电流基本上满负荷,但是不会报故障,我把电位器的电源摘掉后好事同样的现象,所以也可以肯定不是电位器的漏电,真的是奇怪.

网友A:
如需要西门子6SE70机器上面的配件可以联系013221971118沈先生,本处70大功率配件比较多

网友B:
1。请考虑最大频率是否设置好,偏执是否设置好。

2。检查屏蔽。

楼主:
回复内容:1,我的装置参数没有改变过,改为电位器给定后还是原来的参数,

 2,我的给定电缆是屏蔽的,我也试着接地了,但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你也怀疑是干扰吧!
引用 网友B:
关于

1。请考虑最大频率是否设置好,偏执是否设置好。

2。检查屏蔽。

网友C:
你们那个系统是开环使用的吗?我以前碰到一个,是在开环使用时,给定使能以后就会有电流出现,并且接近额定电流,还造成电缆发热,好像是为了保证启动转矩才会这样的,详细的也不是很明白,希望高手可以解释一下,谢谢哦

网友D:
你说的程序控制是否为PC和变频器网线控制,有时间可以交流,唐山建龙(tzhgu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