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开关

楼主(2008-09-29):
COPERION 厂家提供的BARKSDALE压力 开关没有出厂效验单,我们不得不为业主效验,但是效验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该压力开关设定值是-15KPa ,调到-15的时候断开,-14.75的时候闭合,再次确认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断开值变成了-15.03,闭合为-14.79,连续几次都得到不同的数值,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急啊~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A:
压力开关,其压力感测元件多为机械式,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复显值是不一样的,这往往取决于它的精度,在测量上面也肯定会存在一些误差,如果在它的测量误差内,表示它是合格准确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你现场怎样使用,它的误差是否能达到现在的工艺要求

楼主:
多谢yangchangchun的回复信息,  可是现在误差超过允许误差,而且不可能说动老外接受超过误差范围的东西的, 是不是必须要更换该开关?

网友B:
建议压力开关更换,或者干脆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替代使用

网友C:
我们以前用过BARKDALE的压力开关,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们没有检测负压。

网友D:
压力开关有回差的!

网友E(2009-03-17):
压力开关精度不好,,重复性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选择压力开关的量程时候没有选好,,应该要把设定点包括在我们可调量程的30%以上  这样重复性好  我说的是美国CCS压力开关的这个特性    更多的请访问http://www.jiangyuan.com.cn/    TEL :075529651759

网友F:
压力开关都会有好几个精度。测量精度,重复精度等。因此,开关每次动作时并不能严格的在同一点。只要在它所注明的精度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不光压力的如此,基本上所有的传感器精度都应该从非线性,可重复性以及迟滞性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H:
王俊 025-84658355 ,13701408807

南京杰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市白下路9号新万里广场712室

www.njjiehai.cn

专业代理美国HONEYWELL公司各类表压,差压,绝压传感器.例如型号,24PCAFA6D,26PC,40PC,DC001,SCC,等等,还有HUBA的压力变送器,我们热忱欢迎您的垂询

网友I:
压力开关比传感器麻烦一点

网友J:
检测测量精度,重复精度,是否在产品的规定内,如果是测量介质要求过高,就是选的产品不对了,如果是允许误差内,就不是产品问题

网友K(2009-12-11):
y用用荷兰贝塔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