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OPC SERVER

楼主(2008-09-29):
如何才能读取远程RSLINX的OPC SERVER,在RSLINX里如何设置?怎么进行测试?

网友A(2009-03-03):
打开RSLINX,在DDE/OPC下选择TOPIC CONFIGURATION确定,新建一个文件名进行关联即可!!

网友B(2011-04-25):
我也是在学习中,这个就可以不用file number来通讯了

网友C(2011-06-15):
同意chengw_1

但要注意你的RSLINX的版本

如果是LITE的,这个功能是受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