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时48小时以上计时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8-09-29):
关于计时48小时以上计时的编程方法

各位好,现有两个泵,其中一台运行48小时以上后,自动切换到另一台上,请教一个简单的能计时48小时以上的编程方法。

谢谢!

网友A:
用分钟脉冲加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分钟脉冲加计数器

网友C:
外加定时继电器

网友D:
呵呵;首先要考虑你的PLC 48小时内会不会断电;

网友E:
用时间继电器与计数器结合使用就可以实现了。或使用长时间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