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MR-E-200A伺服放大器问题

楼主(2008-09-30):
      有一台三菱MR-E-200A伺服放大器运行时出现故障AL-30,检查参数NO.0设置为7010,看了使用手册上说是和再生制动电阻有关,有点看不明白,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怎么选再生制动电阻?是否直接改参数就行了?还是要增加新的电阻?

网友A:
1、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损坏

2、电机每分钟启动停止次数过于频繁导致再生制动报警

3、可以加再生制动电阻。具体选型可以看手册,是根据电机型号来选型的,你电机型号、实际转动惯量比、每分钟最高起停次数都没有,是无法选型的。

4、你必须先确定报警原因是1还是2

5、不会算大不了买最大的电阻

网友A:
呵呵,网络问题,老是发两次

网友B:
"是否直接改参数就行了?还是要增加新的电阻? "

当然不能只改参数

网友C(2010-09-30):
引用 网友A:

1、内置的再生制动电阻损坏

2、电机每分钟启动停止次数过于频繁导致再生制动报警

3、可以加再生制动电阻。具体选型可以看手册,是根据电机型号来选型的,你电机型号、实际转动惯量比、每分钟最高起停次数都没有,是无法选型的。

4、你必须先确定报警原因是1还是2

5、不会算大不了买最大的电阻

老大说的这种情况今天俺们是领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