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220V与弱电线路装在一个线曹有干扰吗?

楼主(2008-09-30):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家庭220V与弱电线路装在一个线曹有干扰吗?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分开走线...

网友B:
听说是不行, 但我们公司基本就是强电,弱电一个线槽,但也用的好好的,

网友B:
不好意思,多点儿几次,

网友C:
家庭用电,干扰可能不会,就是有点不安全..

网友D:
看你的弱电系统抗干扰能力喽。没有发生莫名其妙的问题就可以。

网友E:
理论上不应该这么装,但基本很多人都那么装,试试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干扰肯定会有,主要看你的仪表啊什么的对这方面要求高不高

网友G:
应该没问题,在工业厂房里也有混用的,基本没发现什么影响!

网友H:
没问题,多年前帮人家安装就是电话电视220V电源线装在一根线曹里。没什么影响!

网友I:
家庭220V电源与电话电视装装在一根线曹里没事,我用了两年了没出问题

网友J:
没什么干扰是电源比较干净,没有谐波

网友K:
用过几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L:
应该是干扰不大的,但最好还是分开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