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变频器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刹车1毫米停的精度吗?急急急!

楼主(2008-09-30):
台达M变频器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刹车1毫米停的精度吗?  请知道的有经验的告诉我怎么可以做到,我要急用的,谢谢您了。

网友A:
变频器不能定位控制!

楼主:
用7段速能做到这个精度吗、。?

楼主:
就是最后的时候减速,到定位点刹车,这样也不能达到1MM吗?

网友B:
最后的时候减速,到定位点刹车。

道理是这样,电梯楼层控制就是这样,但1mm的精度要求太高了,可能达不到。

网友C:
用德国NORD变频器可以做,它是带有定位控制的,我们公司的设备有用过,台达的可能做不到.

网友D:
呵呵;这个还与电机上负载的转动惯量有关;

不过1MM用变频器很难实现了;

楼主:
但是有用过的人说是可以的,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E:
丹佛斯变频器好像可以

网友F:
丹佛斯变频器确实可以 ,它在0速时刹车!

网友G:
如从电机直接输出端来讲,因惯性原因,一般变频器达不到1MM精度,但是传动系统中有减速比,配用编码器可以达到这精度的(机电中心定位大多用步进电机).

网友H:
如需Danfoss变频器 可电:13922199579 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