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M 变频器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刹车1毫米停的精度吗?

楼主(2008-09-30):
台达M变频器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刹车1毫米停的精度吗?请知道的有经验的告诉我是如何做到的好吗?谢谢您!

楼主:
用7段速度 最后减速为0.2米每秒  可以实现这个精度吗?

网友A:
不要把变频当伺服使

网友B:
变频器当伺服用,定位在1MM,可能有点难。

网友C:
0.2米每秒还是快了一点,如果是0.08米每秒左右再加上设置的提前量还有可能实现

网友C:
如果动作是允许反转配合编码器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

楼主:
反转配合编码器是什么?外设装置吗?哪有的卖?

网友D:
楼上的意思是:如果动作是允许反转(反接制动),在加上(配合)编码器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C:
反转就是倒车,发现过头了就倒车回来,编码器是另外配置的,计算距离用的,精度高。

楼主:
编码器怎么选购?我的变频器是台达M系列的,电动机是0.7KW的

网友E:
变频器的目的是调节频率来给马达调速的,他的精度就是频率,和位置没有关系,别说7段,就是100段也无济于事

网友F:
编码器满地都是,很多的

楼主:
不会吧,那就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精度了?0.1M/S总可以了吧?编码器的作用是?

网友G:
变频达不到这个精度。改用伺服比较好

网友H: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做到,如果你的速度不调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如果调速就会稍麻烦一点,如果有问题请QQ:162047765

网友I:
可以做到的,06年我做过,也是台达的M系列变频器,链条传动,多段速,停止的时候要提前减速,人机上要做个缓冲距离(就是到哪个位置减速)

楼主:
没有用人机界面呀,只是用PLC加单片机加变频器 。  真的可以做到吗?牛牛请详细点跟我说下好吗?

网友J:
我觉得如果带电机带抱闸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比较危险。还要看你的低速能够控制到多少,如果最低速度要使比较慢的话可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K:
没有对机构的描述,全是空谈!

网友I:
举个例子:需要切567 mm的材料,那做个多段速,在500mm的时候减速(比如5Hz),最后到567mm的时候用高速比较指令RST这个端子

下图仅供参考--------------》台达的,请指教!

楼主:
用的是普通电机呀,不是步进

网友D:
牛牛不牛师傅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不是步进,是变频多速控制,Y10对应变频的启动信号,Y10对应变频的多速端子S1,Y11对应变频的多速端子S2。Y10(S1)与Y11(S2)同时输出,是高速运行,Y10(S2)是低速信号。

不过除此之外,还要增装一制动装置,在停止时迅速动作。

楼主:
也不的伺服电机呀,伺服电机我就不用发问了,呵呵

网友D:
是变频多速控制,设备先以较高的速度(频率)运行,在快接近定位点(还没到)时减速(因为高速制动无法定位在1mm以内),以便准确定位制动,当到达定位点时,停止并制动。

网友L:
有一种方法加制动电阻可以试一下的

楼主:
哦哦哦,编码器叫什么编码器呀?总得有个名吧?那么多编码器...是叫速度编码器还是MP3编码器?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M:
看了牛牛的的例子我也学到了不少

网友N:
楼主您好:  你所说的问题我以前也是用台达M系列0.75KW的在剪板机上外加编码器用单轴控制器做到了0.03MM

楼主:
真的?主要是编码器的作用吗?单轴控制器是什么?麻烦魏老跟我说下好吗?

网友L:
我用过两个电机同步,在主变频中加了同步卡,主电机和从动电机都用了一个编码器。编码是一个跟踪动作。也可以作反馈信号,但我不明白你的机器是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L:
是旋转编码器,但又分为两种绝对型和增量型一般我们所选用增量型.

网友O:
使用编码器定位.

楼主:
大概了解了,不过不是很明白,再过几天要用到,到时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P:
前几天做过一个类似的!

是停麻烦的!

还好可以解决

网友Q(2008-11-04):
请问各位,我的变频器是台达M的,电机是YS7134的,应该如何选购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