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滑差调速和变频调速那个更节能

楼主(2008-09-30):
本人在电缆厂做过电工,里面的25~75KW电机全用是电磁滑差调速,感觉用变频调速会更节能,能否直接改用变频调速

且这些电机都是星三角起动.起动冲击大.

网友A:
用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

网友B:
当然用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而且还相当稳

网友C:
这要看你的负载了

电磁滑差调速电机的励磁线圈和变频器都耗电

电磁滑差调速电机没有变频器调速稳

网友D:
用变频器调速比滑差调速要省电。

网友E:
地球人都知道变频比滑差好用,问题是变频器多少钱一个,励磁调速器多少钱一个?还有电机的改造安装,传动机构的改造,应该是笔不小的费用吧,当然,长远来看还是变频好!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当然变频了

网友H:
变频调速比励磁调速节能多了.

网友I:
感觉 变频器比滑差离合器电机 省电 但具体省电有多少?变频器功率因数还高一些 但是 变频器 不如调速电机扛硬

网友I:
我也在电缆厂工作的

网友J:
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

网友K:
如果知道原理的话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拉。

网友L:
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 ,但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 ,但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N:
用变频调速会更节能,直接改用变频调速

网友O:
当然用变频调速比电磁调速更节能,而且启动电流很小

网友P:
现在还有人用电磁调速呀    用变频调速会更节能,直接改用变频调速

网友Q:
变频器应该要好些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地球人都知道变频比滑差好用,问题是变频器多少钱一个,励磁调速器多少钱一个?还有电机的改造安装,传动机构的改造,应该是笔不小的费用吧,当然,长远来看还是变频好!

网友S:
我对楼上的发言补充一句:

1、滑差电机,适应工作环境、工况比较差的条件,皮实,不易坏,工作可靠,例如好多调速水磨机就适用滑差电机!

2、其实在速度高的时候,其效率比变频器高,因为变频器的损耗也不小,大于10% !

网友T:
变频调速比较好!!!

网友C:
滑差电机的体积大 调速不稳

变频器调速稳  体积小   但电网有污染较大

网友U(2009-07-28):
我公司生产变频器23年,改造过的滑差电机不计其数,节能效果同比可以达到15%-40%,而且运行稳定可靠。如有兴趣欢迎来电13808035857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