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显示为零问题?

楼主(2008-09-30):
有一压力变送器,安装在罐底管道上,没有开底阀排水的时候,显示准确,但是一旦开底阀排水的时候,压力变送器就会有时变零。

是不是在某一瞬间,压力变送器表面处于真空状态。测不到压力。

大家讨论下。给点意见。

网友A:
可能是罐中或管道中混有空气,使压力变送器的显示为零

网友B:
好像是瞬间开底阀,造成了真空状态,你可以将表的量程修改一下,进行测量,可以改成-50%~+50%(量程)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没错,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的取压点是不是选的不对呀

网友D:
液体流出时形成负压,把取样点改一下。

网友E:
这样的取压力方式也是不 对。

网友F:
这样的取压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