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丹佛斯2900内部故障“37”如何解决?

楼主(2008-09-30):
我是只菜鸟,一个维修电工。刚接触自动控制不久,前不久,我们公司
丹佛斯2900出现内部故障“37”,按复位键无效,断电十几秒钟也无效,但把变频器拆下来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可以重新再用了,晕!求教高手,如出现此类情况,怎样才能快速解决!谢谢赐教!!!

网友A: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到底是什么故障
不会是变频器过热吧?

楼主:
变频器说明书上讲联系丹佛斯厂家,故障说明为内部故障,具体也没说明到底是什么?

网友B:
可能是其主板和驱动板之间的通信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