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R、原点回归做不了 十万火急急!

楼主(2008-09-30):
JJJJ

本人现在也碰到一个新问题,设备运行中如果出现故障、或碰撞时、做不了原点回归功能。一定要断电方可在回归,客户不同意这样、一定要不论何时都可以做原点回归。原点回归重试功能做不了。我用的是PLC-02H、QD74P2、软件设定该设的都设了。急急!

刚好楼主你做一做这个功能如何?400-821-3030说可能QD75P2有问题、希你能做一做

我的电话:13564999314:共同进步

网友A:
1、伺服报警?那肯定无法再做原点回归了

2、“一定要不论何时都可以做原点回归”,确实很霸道,伺服处于BUSY状态是不可能做原点回归的啊

3、做手脚,伺服接上报警复位信号,在操作员工按下原点回归按钮时,先执行解除伺服BUSY状态同时复位伺服报警,延时做原点回归。

网友A:
4、实在不行伺服电源接接触器,原点回归前先复位电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伺服报警都能通过放大器的复位信号清除的。

楼主:
NIGHTS谢谢你回复。现在不伺服报而是QD75报警。如9001也以定到G1500中了就是不复位。

楼主:
JJJJ

我现在安QD75手册上做的,用OPR重试功能,一碰到上限开关就报警出现104、105号

网友A:
1、一般在硬极限开关前面的位置设置软极限,尽量不让设备碰到硬极限。

2、你的硬极限开关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可能硬极限开关范围太小了,设备碰到硬极限后减速停止,可能已经冲过硬极限开关了。

3、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在碰正向硬极限后的原点回归,不要在按下原点回归按钮后马上发出原点回归请求,而是先自动反向走JOG一小段距离(自己实验设定),之后再发原点回归请求,看看这个方法行不行。

网友B:
定位模块中的 OPR RETRY 参数设置为 1:execute opr from u/l limit

网友C:
Servo alarm故障后 通常都是和楼主所说的 必须关电后才能 原点复归 如 MRJ2 Servo 驱动器 报的51故障一样 过载时必须跳电 ,此中保护简单化的说就如漏电断

路器的功能一样,对Servo motor 和 其驱动器必须有保护作用。

这样的客户只能说明公司的 老板 或者是 技术部门的管理者 是个局外人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楼主:
JJJJ

谢谢大家的发表自已的看法,我明天在做一做,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我现在主要做OPR原点回归。做好就行了。J3伺服没有问题也不报警

网友D:
JJJJ

嘿嘿!已经搞定,《OPR原点回归》确实完美。无论工件在认何地方都可以做原点回归。但工件一定要在上下限位开关内啊!

谢谢大家讨论.

网友E(2008-12-03):
我不了解什么是OPR?那位大虾指点一下小弟呀?

网友F(2009-05-25):
qd74 什么东东??   程序  问题吗???buff地址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