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计算机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30):
各位大虾!!请问

我现在想按如下协议建立S7200 PLC与计算机的通讯:

  计算机控制命令(8位,1个字节):

Bit 位定义

字节

信息

网友A:
计算机高级语言与S7-200通讯的方法有四种:

            1。串行通讯,用PPI交换包;

            2。串行通讯,S7-200用MODBUS从站协议,但不能访问M区内容;

            3。OPC接口,电脑要安装OPC接口PC Access1.0;

            4.  电脑上安装Prodave6.0 MPI/IE, 用动态库访问;

第一种没试,第四种正在试,2/3已试;

楼主:
请问:第三种方法

我需要怎么做??     软件和硬件方面?

网友A:
安装西门子的PC Access1.0SP3,为其建点配置一下;

用DCOM客户端编程技术访问刚安装的OP SERVER,

用VB较简单,能找到VB例子

网友B:
S7200自由口模式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

http://gongkongplc.sd.cn/showart.asp?id=4

网友C:
1楼的解答很好,开阔思维了,谢谢.

网友D:
PLC下位机的程序简单,只是PC上位机的程序难点.

用PPI就好

网友D:
用自由口模式,PLC和上位机的软件都设置好通信参数,

关键是上位机软件你自己能开发么,用VB和DELPHI都行哦

网友A:
用自由口比MODBUS更方便,自已定义一个简单的对话语言互传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