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PLC的232接口图,谁知道?急需,日后感谢

楼主(2008-09-30):
三菱Q01PLC的232接口图,谁知道?急需,日后感谢,现在用台达的触摸屏和其通讯,连接不上,想对一下接线针脚!

网友A:
可以去三菱工控下载呀,

楼主:
没下载的,日本鬼子没说啊,资料一大堆,就是没那个啊!

网友B:
看很多触摸屏手册  上面有

楼主:
按照触摸屏的图纸接线连接不上

网友C:
232通讯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2和3和5啊,2接3,3接2,5接5,就行了吧

网友D:
谁有fx系列的,422编程口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