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和三菱Q01PLC为啥连接不上?

楼主(2008-09-30):
台达的触摸屏和三菱Q01PLC为啥连接不上?台达公司不提供通讯电缆,自己找个圆头鼠标解剖然后焊接的,接线方式是按照台达软件说明书上做的,

2----------2
3----------1
5----------3
                5、6短接

请问为啥呢!很急啊!客户都要退货了!

网友A:
除了硬件外还有软件里的设置的,看看你的设置对不对。

楼主:
设的对的,没问题啊!硬件接线图对吗?

楼主:
我感觉资料里的接线图不对!

网友B:
圆头的12345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是的,Q01CPU的圆头123456是如何定义的?谁告诉我,请他吃顿饭!

网友C:
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上面有说明的

吃饭不够路费的 呵呵!

楼主:
关键是要找Q01的接口定义,触摸屏的接口我清楚,好像台达的触摸屏把Q01的接口定义错了!

网友D:
注意,看Q01的标号要根据图的来,电子市场有些接头上有管脚标号,和这个不一样。台达给的是MALE,也就是线上的PIN定义。也有可能你当成PLC上的了。

另外HMI用的是PLC默认的协议设置。如果PLC能“恢复出厂值”,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E:
先确认一下DELTA的HMI能跟Q01通讯吗? 否则白费力。

也真是,都用Q01的CPU了,还整个DELTA的HMI。

QO1的管教定义倒是有,不过现在在外面玩呢,最少要到5号才能放图上来。

楼主:
通讯上了,台达的图纸误导人,把Q01的管脚定义反了,真的太累,今年五一又没休息好!把写书的人痛打100板!可恨!

楼主:
2----------2
3----------1
5----------3
                5、6短接

2------------------------------3
3------------------------------4
5------------------------------2

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呢?同样是235,台达和Q01要用到圆头的1脚(需要解剖头子,线焊接好了,没东西包),但是eview就用234脚(很方便,鼠标里4根线中的三根,不要解剖那个头子)。

台达的人怎么没考虑到客户方便使用呢?l

网友F:
用QC30R2可以改造出来的

楼主:
用QC30R2可以改造出来的     ?但是它的接线图有吗?能给我吗!

台达有没有现成的连接Q01电缆,不要老是让客户麻烦,为了做这个电缆,去买万用表、头子、美工刀、电缆、电烙铁、焊锡丝。。。。。

客户还不满意,说头子太松了。

网友G:
用QC30R2不需要改造的可以直接用的,那根线有RS232口直接连人机上就行

  台达没有做各个厂家plc和台达人机的连接线,因为如果做了那个线的话卖给客户可能就要比客户做贵一些,还有大部分客户都希望自己做那根线,所以。。。

  楼主辛苦了,国庆都没有休息好。。。呵呵

网友D:
用三菱的PLC,那个8PIN的PLC头的确比较难焊接。有个取巧的办法,市场上有那种现成的线,2头都是8PIN,都是公头,是一对一的连接。用的时候直接把线剪断,测量好管脚号就可以了。不过我见到的最长只有2.5M,在长的没有了。

楼主:
最后是买的两根三菱QPLC的编程电缆改的,谁要的话,我还有现货,买了10跟,还剩8根,50元/根。

网友E:
楼上的,你亏了。

一根MINI 8P的圆头电缆(3米标准)市场售价在5元左右。

网友E:
其实你买人机的时候可以让供应商提供通讯电缆的。

楼主:
不是8P,1\2\3\4\5\6,6P.

网友H(2008-12-03):
我们这里都是配的阿,DOP-FX配线,好像直接相连不行的,听说里面有电路的。

这种电线市场都有买的,很常见的,去市场转转吧。

网友I:
楼主,有机会考虑下PLC和触摸屏一体化的产品吧!那样就避免了PLC和触摸屏连接通讯等问题啦 ,并且使用起来更方便的控制、更实惠的成本!需要支待请:

www.hornerchina.com        www.hornerjiang.com.cn            www.hornerocs.com     美国浩纳尔(Horner)更符合您的控制要求和制造成本!

华南区运营中心13826599051蒋先生、0755-25583981 / 2  (18Lines)